楼主(2012-11-12):
现场从一断路器上接了个三相临时电A,B,C,又从该断路器旁的漏电断路器N端取了N线,这样拼凑成个三相四线电源给下端控制柜供电,接通后,漏电断路器跳闸,拆掉外接线后测控制柜内A,B,C 三相之间以及与N线之间阻值,除AB之间是3MΩ之外,其他都是无穷大,重新接上A,B,C三相电(未接N线),测得ABC三相之间电压平衡都在400V左右,但测A相与控制柜内N线之间为9V,测B相与控制柜内N线之间为400V,测C相与控制柜内N线之间为400V,求解问题在哪里?还要怎么查?

网友A:
漏电保护器的输入输出不平衡肯定跳闸了。
  • 下载积分:+2(adidas) 感谢帮助,谢谢

网友B:
    零线从漏洞断路器上引出
  • 下载积分:+2(adidas) 感谢帮助,谢谢

网友C:
    建议你了解一下漏电开关的原理。。。。
  • 下载积分:+1(adidas) 感谢!

网友D:
    给控制柜供电后,漏电断路器就跳闸,还是控制柜带上负载后漏电断路器跳闸。如果不带负载漏电断路器就跳闸,说明控制柜有短路故障;如果带上负载漏电断路器跳闸,就说明负载有短路故障,还是负载不平衡。
  • 下载积分:+3(adidas) 感谢帮助,谢谢

网友E:
    A相短路!
  • 下载积分:+1(adidas)

网友F:
    A相和N短路
  • 下载积分:+1(adidas)

网友G:
    1.零线应从漏电断路器上引出。否则三相负荷不平衡时,零线有电流;漏电保护器的原理就是流出和流入的电流差不大于漏电保护电流。否则就跳。
    2.因N 线未正常接,N线的电位与A相同;所以会有AN电压9V,BN电压400V,CN电压400V的现象。
    不知有用否?
  • 下载积分:+3(adidas) 感谢帮助,谢谢

网友H:
    引用楼主adidas于2012-11-12 19:01发表的 是N线的问题吗? :
    现场从一断路器上接了个三相临时电A,B,C,又从该断路器旁的漏电断路器N端取了N线,这样拼凑成个三相四线电源给下端控制柜供电,接通后,漏电断路器跳闸,拆掉外接线后测控制柜内A,B,C 三相之间以及与N线之间阻值,除AB之间是3MΩ之外,其他都是无穷大,重新接上A,B,C三相电(未接N线),测得ABC三相之间电压平衡都在400V左右,但测A相与控制柜内N线之间为9V,测B相与控制柜内N线之间为400V,测C相与控制柜内N线之间为400V,求解问题在哪里?还要怎么查?

    依据楼主提供的测量数据,归类如下:

    阻值:
    A&B:3MΩ
    A&C:∞
    A&N:∞
    B&A:3MΩ
    B&C:∞
    B&N:∞
    C&A:∞
    C&B:∞
    C&N:∞

    电压:
    A&B:400V
    A&C:400V
    B&C:400V
    A&N:9V
    B&N:400V
    C&N:400V

    咨询:
    在您进行测量A\B\C三相之间与N线之间的绝缘电阻时,输出端是否带了负载,比如电动机等?

    再次检查的步骤:(断开电源进行检查)
    1、断开控制柜与负载之间的连接。
    2、使用兆欧表(摇表)分别检测A\B\C三相与N线间的绝缘情况。
    3、使用兆欧表(摇表)分别检测负载引入端A\B\C三相之间的绝缘情况。(重点检测A&B相,细致检测)
    4、使用兆欧表(摇表)分别检测负载引入端A\B\C三相与N线间的绝缘情况。

    我个人觉得,通过上述的检查过程,应该找到故障位置的。尝试一下吧。

    祝您成功!
    再次感谢你帮我做的细致入微的分析!
  • 下载积分:+5(adidas) 所有的测量都是在空载的 ..

网友I:
    A相与N之间接有照明或风机等负载,由于N线未接,故测量有9V,只要将N线接好,就应该没问题
  • 下载积分:+2(adidas) 感谢帮助,谢谢

网友J:
    A,B,C与N项不应该是220吗
    Made wish ,517029687

网友K:
    据人家说是A相电飘了。你现场可能有电焊机吧。你测一下零地电压该有220V吧
  • 下载积分:+1(adidas) 感谢!
  • 小赵

网友L:
这个肯定是这样的,如果你n线也经过了漏电开关,跳闸的话,说明你那后面的控制柜外壳接零了,a相接有单相负荷,而且n线接在柜子上,你的柜子又放在地上。一个办法解决:就是把n线不接柜子外壳。把n线接在柜子外壳上的线剪断。
下载积分:+1(adidas) 感谢!

网友M:
此问题不予讨论,没啥意思。

网友N:
楼上都说的不少了,我觉得有时候还得补补课,尤其是基础知识,现在好多大学生,没有实际经验,理论在学校也没学扎实,工作了就会一时摸不着头绪。第一点:先把零线接到漏电断路器进线端,这是必须的,尤其是接变频器更不能接漏电,否则误动作。第二点:检查零线进来的对不对。挺简单的问题嘛。

QQ:1792595232

网友O:
不跳闸才是有问题呢,这是因为漏电断路器的零序电流互感器电流不为0,所以保护动作。

网友P:
不跳闸的话漏电开关真的有问题了,建议楼主多了解一下漏电开关的原理。

网友Q:
A相与N相短路 绝对的 如果没猜错 是错把A相电当N线用了吧! 大哥 这个,还查。。我晕 接的时候绝对看都没看 电压都没量 就敢接上线通电 佩服! 事先如果量过电压 绝对不会出现这种低级错误! 谨慎 谨慎呀!
每天一点点

网友R:
需要谨慎,电可不是闹着玩的,漏电保护原理要清楚,该怎样接线,要严格遵守,否则是要出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