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12):
需要哪种编码器来计算普通电机转一圈的距离
是用增量式还是绝对式编码器
这两种编码器都要用高速计数器吗
有没有三菱PLC的案例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A:
两种编码器都要用高速计数器,A相B相C相分别接X1X2X3H上.

网友B:
增量式编码器就可以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