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种滑块哪个精度更高,应用场合有什么不同呀?

楼主(2012-11-12):
这两种滑块哪个精度更高,应用场合有什么不同呀?

楼主:
郁闷,怎么没有人回答呀

网友A:
从图上看,下面的精度高;
最终精度是高还是低,要看资料参数
振兴民族自动化产业,服务社会,

网友B:
精度没有什么区别的,应用的场合根据结构来决定的,上面的那种是有两对平行使用,只是上面的那种要校准间隙。而下面的那种就是一个滑块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