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谁用过,想用起来不知道怎么用

楼主(2012-11-12):
有点像是电流互感器,找不到手册

网友A:
像时间继电器

网友B:
銘牌不是寫 電力計 ---->可量測 電壓 電流 功率 功因.....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銘牌不是寫 電力計 ---->可量測 電壓 電流 功率 功因.....等
应该是,边上的是电流互感器。

网友D:
应该是电机控制器,专用来控制电机的。可能可以调节电压电流啥的。

网友E:
边上的是互感器,可能是电流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