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12):
请教各位gt designer多动作开关在什么情况下使用

网友A:
多动作开关就是(位开关,字开关,画面切换开关,站点切换开关,扩展功能开关,按键窗口显示开关,键代码开关)其中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组合开关,比如你要在一个开关上切换画面又要使某个位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