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
com err怎么解决

楼主(2012-11-12):
标准缠绕机里用的是ls k7m plc和西门子hmi。拔掉通信电缆两者都能启动,西门子hmi一直显示com err。连接通信线ls k7m plc和西门子hmi,都一直闪,求解。

网友A:
什么一直在闪,能说详细点吗

楼主:
显示屏和plc指示灯一闪一闪,拔掉就不闪,但一直显示com err,面板不能操作。

楼主:
通信电缆是db9m-db9f。

网友B:
什么叫标准缠绕机,你这样,你联系我吧,我是专门搞缠绕机等相关设备地

楼主:
怎么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