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12):
请教高手们安川A1000报CPF25,说明书上没有,不知道怎么回事,用在行车上的
安徽变频器销售 维修

网友A:
显示CPF00、CPF01 是数字操作器的通信故障。数字式操作器和变频器间的连接有故障。请拆下操作器后重新安装。

网友A:
CPF00 操作器故障1 数字式操作器通信故障1 接通电源5秒后,也不能和数字式操作器进行通信 CPU的外部RAM不良 数字式操作器的插头接触不良 变频器控制回路不良 控制回路损坏 拆下数字式操作器后再重新安装 更换变频器 试着开闭电源 更换变频器
CPF01 操作器故障2 数字式操作器通信故障2 与数字式操作器开始通信后,发生了2秒以上的通信故障 数字式操作器的插头接触不良 变频器控制回路不良 拆下数字式操作器后再重新安装 更换变频器
CPF02 BB回路故障 基极封锁回路不良 控制回路损坏 试着开闭电源 更换变频器
CPF03 EEPROM 故障 EEPROM不良 通过通信选购卡,在输入参数写入指令(ENTER指令)的过程中切断了变频器的电源 控制回路损坏 试着开闭电源 进行初始化(A1-03) 更换变频器
CPF04 内部A/D1 故障 CPU内部A/D转换器不良 控制回路损坏 ·控制回路端子+V、-V、AC短路 ·控制回路端子过载 试着开闭电源 更换变频器 ·确认控制回路端子是否有接线错误 ·确认频率设定用可变电阻等的电阻值以及配线 (+V、-V电流应在20mA以下)
CPF05 外部A/D2 故障 CPU外部A/D转换器不良 控制回路损坏 ·控制回路端子+V、-V、AC短路 ·控制回路端子过载 试着开闭电源 更换变频器 ·确认控制回路端子是否有接线错误 ·确认频率设定用可变电阻等的电阻值以及配线 (+V、-V电流应在20mA以下)
CPF06 选择卡连接故障 选购卡连接故障 选购卡连接口连接故障 变频器或选购卡不良 关闭电源,重新插卡 更换变频器或选购卡
CPF07 RAM故障 ASIC内部的RAM不良 控制回路损坏 试着开闭电源 更换变频器
CPF08 WAT故障 监视计时器不良 控制回路损坏 试着开闭电源 更换变频器
CPF09 CPU故障 CPU-ASIC相互诊断故障 控制回路损坏 试着开闭电源 更换变频器
CPF10 ASIC故障 ASIC版本错误 变频器控制回路不良 更换变频器
CPF20 选件卡故障 通信选购卡故障 选购卡连接口连接故障 选购卡的A/D转换器不良 关闭电源,重新插卡 更换选购卡
CPF21 选件卡自诊故障 通信选购卡的自我诊断故障 通信选购卡的故障 更换选购卡
CPF22 选件卡类型故障 通信选购卡的机型代码故障 通信选购卡的故障 更换选购卡 故障代码 故障现象/类型 故障原因 解决对策
CPF23 选件卡互诊故障 通信选购卡的相互诊断故障 通信选购卡的故障 通信中使用了操作器的拷贝功能 选购卡连接口连接故障 更换选购卡 ·使通信脱机后再使用拷贝功能 ·卸下选购卡后再使用拷贝功能 关闭电源,重新插卡

jxh668

网友B:
与硬件有关,控制板故障

网友C:
还有别的故障现象吗

网友D(2013-08-03):
CPF25说明书上面没有  一般是模块制动晶体管和外围电路坏  我修了两台A1000报CPF25的  都修好了  有需要拨打138222020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