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不入计时器T啊。求大侠帮忙

楼主(2012-11-12):
我是初学者,在8.86Q写不入计时器T啊,出现如下情况。

网友A:
贴出你写的程序才知道原因啊

楼主:
就是在编写梯形图时,输入常开触点后,再想输入个计时器“T0 K120",就弹出这个框了。

网友B:
输入常开触点后,再想输入T0.

网友A:
T0 K120 不能用常开,用out 线圈

网友C:
应该写: OUT T0 K100

网友D:
如5楼所说,应当可以;或者,选择线圈“()”,再输入T0 K120。

网友E:
又或者按F7,再键入T0 K120回车即可

楼主:
我的是WIN7的系统。大侠的热心,真的非常感谢。麻烦帮我解决一下,用不了软件,阻碍着我的学习啊。

楼主:
在线求答案啊

网友F:
LZ还在吗,应该这样写 out t0 K0120
K后面的常数写够4位

楼主:
,行了。谢谢10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