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压机油和真空泵油通用吗?

楼主(2012-11-12):
有人说可以,有的说不行,到底行不行呢?

网友A:
应该是有区别

网友B(2012-12-16):
有能通用 空压机加的叫冷却液 不只是机油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网友C:
真空泵的油的洁净度与粘度要求应该高些吧!应急是可以搞的,不过还是什么样的东西用什么样的油好些吧!

网友D:
不能通有,空压机是机油,真空泵是冷冻油,怎么能通用呢?

网友E:
空压机在工厂里面应该是一级设备,各种常用耗材当然不能少。浓度不一样

网友F:
空压机油主要起润滑散热用的,一般每个空压机厂商的各有个的型号。
真空泵油国标型号应该叫DOT3,DOT4,真空泵油吸水性较强,需要定期更换
这是两个东西,根本不能通用的

网友G:
不能通用,性能上有很大区别

网友H:
不能通用,我司的是分开的。

网友I:
真空泵的油 可以加到空压机里面 但是不能反过来

网友J:
空压机的油和真空泵的油是要分开使用的,这样才能保证机器的可靠稳定性。

网友K:
有区别 不能通用

网友L:
每家公司用的油品都有差异,没有理化数据确认,一般不能通用。

网友M:
引用楼主qzwyp于2012-11-12 21:32发表的 空压机油和真空泵油通用吗? :
有人说可以,有的说不行,到底行不行呢?
不可以的,因为两者不是一个东西。而且区分很大的。

QQ9803477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