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大家分享个奇葩的事情!!!!

楼主(2012-11-12):
我们这边有1组远程CC-LInk模块 用了150米的延长线。但是因为开始买的线 比较次 可能是屏蔽不好老是有干扰什么的模块一直有1到2个 在报错。之后买了1跟三菱的线白色的,(原装的是棕色的)。用这个 新买的线去接模块就通讯不上,后面对线进行了测电阻和摇表摇绝缘和通电都没什么问题。最神奇的是在整个系统中,我将这个 白色的线只接1头的(另1头空着)那远程的模块就会全部报警比之前的还严重。最后我无奈了,把这根白线的一头光着。另1头只接1根DB,也会出现报警。知道最后换了原装的线(棕色的)就好了。打电话给三菱的技术,他告诉我干了15年没遇到过这种问题。就3根线,怎么会就不行。

网友A:
在工作中,只要涉及到电线,我们的故障就会奇妙起来,很难查的

网友B:
学习,长见识了

网友C:
电线的电阻可能比较大,把信号都损耗掉了,或者电容不平衡,也会有损耗!

网友D:
应该是通信线的特征阻抗不一样,RS485的特征阻抗应该是120Ω,阻抗不匹配就会出现以上说的情况。
下载积分:+4(注册中心) 热心助人

网友E:
长见识了,学习了。

网友F:
你说的现象确实很奇怪
当高速、远距离通信,或者处于干扰恶劣的工业环境下,选择传输介质就显得十分重。
采用阻抗相匹配的RS485/422专用电缆有利于降低信号的回波反射;
其双绞对称、多重隔离屏蔽、铠装等独特的结构,通过正确的接地,提高了信道的抗干扰性能;
其高频低衰减的特性,可实现信号长线传输距离最大化!
其灵活的组合形式、多种护套更可适用不同的场合。
下载积分:+4(注册中心) 好贴!

网友G:
cclik不是有专用的屏蔽线啊!

网友H:
很多时候原装跟仿制是有区别的!只是国情如此,
原装卖得贵是有道理的!很多情况远程模块烧了都是用了国产线的原因

网友I:
学习了 原来是阻抗的原因啊
学习之中

网友J:
引用 网友H:
很多时候原装跟仿制是有区别的!只是国情如此,
原装卖得贵是有道理的!很多情况远程模块烧了都是用了国产线的原因
有那么严重么
以前我用过1.5公里的线,以电流环的方式通讯,用的是RVVP4*0.75的屏蔽线,也没发觉有什么不妥吗
关键是通讯速率和距离,线尽量用同样的线
150米实在不算什么,我们以前在高配变电所里也是用RVVP的普通屏蔽线,485用的也很好

网友K:
没见过。也不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