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
怎么通过GOT读取Q系列PLC的程序啊!

楼主(2012-11-12):
每次 读程序都要 跑到PLC面前,记得以前看到过别人直接吧数据线插到GOT上就能读PLC里的程序。怎么弄的啊?

网友A:
打开传输设置—cpu模块—使用GOT直接透明传输功能—确定就OK了

网友B:
对,可以直接读取,知道是哪个通讯接口,是什么通讯模式我就记不清了,485 422 里的一个吧。

网友C:
同意1楼的说法

网友D:
通信设置里面,直接选择经由GOT连接就行
怎么通过GOT读取Q系列PLC的程序啊!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