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CP1H如何使用485通信

楼主(2012-11-12):
现在欧姆龙的CH1H要用485和三菱的E740变频器通信,CP1H如何设置通信,要求是 9600 8 1 E ,在编程软件的设置是这样设置的,在指令是可以用RXD 和 TXD 来做通信指令,还是使用 A640.00 来发送数据呢? 在手册上看到是用指令,可是查到和英威腾变频器的例子是用A640.00来发送,可是我用两种方法,检测到端口都无数据发出,求助有用过的人如何通信。

QQ:84818626

楼主:
急着咨询

QQ:84818626

网友A: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B:
欧姆龙我用的9600,1,7,2,E
小赵

网友C:
RXD TXD是自由口通讯,英威腾变频器的例子好像是MODBUS,A640.00是MODBUS发送位,485通讯要买个模块

楼主:
可是用RXD TXD 就是没有数据在485口输出,灯都不亮,现在只能使用A640.00来通信,RXD和TXD是否只能使用232接口的吗?
而且使用A640.00来发数据,编程手册都没有提到!!

QQ:84818626

楼主:
引用 网友B:
欧姆龙我用的9600,1,7,2,E
用欧姆龙自己的通信协议就可以
自动的就是用这个设置

QQ:84818626

网友D:
哎,要楼主真是像头像里那样,我就马上学会欧姆龙,手把手的教会你!
QQ:569456723

网友C:
编程手册上没有,在操作手册上,6章,手册无法上传,去下

网友C:
485通讯用CIF-11选件板,232通讯有的PLC带了有的没带,没有就用CIF-01选件板或模块

楼主:
我的就是用CIF-11 现在终于可以做好了,原来线接反了,导致收到的数据全部和发出的不同
就是不明为何485通信就不能用RXT DXT指令?还有这两个指令一个管发一个管收,编程有点麻烦

QQ:84818626

网友E:
这里面有点意思啊。
Made wish ,5170296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