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顺序问题,谢谢

楼主(2012-11-12):
如图,这样的一段程序运行结果是什么?我运行出来,不会到INC这一步,请指教

网友A:
看不清楚。

网友B:
结果就是由于扫描周期的关系,你无法看到R65被自加1,所以你理解为没有执行INC指令。

网友C:
R65=(R260/10)+1

网友C:
如果要看動作 將SM400 改SM413 1秒加1
或沒用的M接點 按一下加1

网友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