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三菱PLC的数据采集分析系统--求解决方案

楼主(2012-11-13):
本人为新人一枚,现工作于电机厂,初学PLC。请大家多多指教。
目前工作需要制作一套约为100台电机同时老化实验项目,电机功率为交流单相空调电机,功率约50W。
实验要求:
1,同时检测每台电机运转电压,电流,和电容端电压,还有环境温度;
2,保存电机参数,主要是电流容压等超上下限报警,并有变化曲线;
3,现场用触摸屏进行操作,同时需要能在电脑端进行监控操作。
初定用PLC+触摸屏+MCGS或者用工控机另请人制作监控软件。。本人目前迷茫中,不知该用哪种解决方案,请大神门支招。。感激不尽!

网友A:
用4AD和4AD-TP就可了了

网友B:
1.將100台分為若干組 如10台 或20台一組
2.一台一個瓦時計表頭(如KW1M)等 透過485通訊 取得 電壓 電流 功率 等資訊
3.用溫控模組取得溫度 (準確擇用 PT100 參考擇選 熱偶線)
4.基本控製由PLC+人機控制
5.資料保存分析則由 PC透過485或網路至PLC取得
6.亦可由 PC透過485或網路控制PLC作動
以上參考

楼主:
感谢楼上的师傅们支招!今天领导提示以后要能扩展200或者更多工位同时实验,己知有电机同行采用工控机+力创ed90系列的采集模块,然后请别人设计电脑端监控软件,人下位机用plc和触摸屏,目前他做到36个工位。
我打算电脑端用组态软件,下位机也是plc+hmi。
请问这样是否可行?有没有此类的多路采集模块能和组态王或mcgs等软件进行通信?谢谢大家!

网友C:
2楼的可行,你的方法也可以

楼主:
刚才查了一下john42tw 兄提供的KW1M表头,该价格较高。
请问是否还有哪些便宜量又足的模拟量采集模可用?

网友D:
可行,可以用NI的数据采集卡,上位机用LABVIEW写程序,也简单,也可以保存报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