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PLC 问题求助

楼主(2012-11-13):
站长及各位师傅: 好
我有一个三菱 FX3U-16M的 PLC 怎样才可以与 温控制器上面的 485 通信接口通讯?
用三菱 FX3U-232-BD 是否可以实现
以上,谢谢

网友A:
连接温控器没试过,坐等高手

网友B:
与485设备通讯当前要选FX3U-485BD或FX3U-485ADP进行485通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