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在程序里如何处理急停的问题

楼主(2012-11-13):
在PLC程序里控制伺服马达工作时,怎么来处理急停,是断电源,还是程序中断,或其他的处理方式,请大家讨论下

网友A:
停止脉冲输出,或者给伺服一个停止的命令,不建议断电源

网友B:
斷電源只能斷軟件的部分
硬件會延遲之後才停
延遲那一下就失去緊急停止的意義了...
所以還是要確實的發"停止"命令比較好...

网友C:
硬件上伺服电机驱动器上应该都有紧急停止的接线,软件上的停止指令还是要发的。
下载积分:+1(blitzcrank) 我說的沒有您精確

网友D:
急停要有急停的样子,不然就不叫急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