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13):
在公司有一台(外面购买回来使用)开料机。用三菱伺服电机/PLC控制其动作,现在坏了,公司要求我自己搞,PLC控制伺服电机编程我倒没有问题,主要是液压缸控制部分还是很模糊,看了很多相关资料。液压缸油路通断信号油四个换向电磁阀控制,上两个,下两个(三位四通方向阀)。如果我要控制其液压缸的行程,需要那些条件。(比如我要5mm或者8mm),我有加接近开关控制行程,液压缸会走到相应的行程。
主要是;液压缸组合部件安装四个导杆,动作是液压缸带动压板动作,往下是;压板线压料,液压缸冲头在往下冲开,这动作完成后,冲头先上,脱离料件,压板材离开料件,在执行下一个孔位置。
现在测试情况是:冲完后回去时,冲头和压板一起回去 ,导致死机。
请大家有搞过的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A:
一个油缸四个控制阀,你确定?

网友B:
先弄清楚你那油缸的工作原理...

网友C:
液压缸一般是用电液伺服阀或比例溢流阀控制的。只有电磁阀只能控制开关,不可能精确定位。

网友D:
听起来像是有内外两个液压系统
小赵

网友E:
如果要位置控制,只能使用位置传感器。比如,磁致位移传感器,同时液压系统运行允许调速功能,是液压系统位置控制最简单的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油缸四个控制阀,你确定?

只有4个,我发现是电磁阀主要是控制油压的通断。(个人理解)

网友F:
引用 网友A:
一个油缸四个控制阀,你确定?

       写出油缸和各电磁阀的型号来,让大家分析分析。

网友G:
你没有把液压缸弄明白,你看看你的液压缸是不是有俩只活塞啊

网友G:
液压缸控制有电磁液压阀,单相阀和节流阀等

网友H:
一个液压缸4个阀控制不奇怪,一般的简单的做法是一个电磁阀控制上升,一个电磁阀控制下降,还有一个比较小点的电磁阀是溢流阀,是用来开启油路的,所以,如果要使油缸上升,就必须开启上升电磁阀和电磁溢流阀,油缸才会有动作,下降也是一样,需要同时开启下降电磁阀和溢流阀油缸才会下降。如果简单的上升和下降,三个电磁阀就可以控制油缸了,但是如果需要在系统里面调节油缸的压力,还需要加一个液压比列阀,这样是为了可以在系统里直接输入所需要的压力用的。这样的系统就会有一个油缸四个电磁阀,相对来讲系统就比较高级些。简单的液压系统就只有3个电磁阀了,如果要调节压力,就要手动扭压力阀了,还有更简单的就只有两个电磁阀,溢流阀都没有。所以一个油缸四个电磁阀控制不奇怪。不知道你的是不是这样的系统,能发个图片看下就好了。

网友I:
这个系统应该有液压图纸,你把图纸发上来就好办了。还有看你描述的问题应该是机械方面的问题,光靠控制系统好像解决不了。

网友J:
十楼不愧是侠客,解答的有水平

网友K:
液压控制有多种回路,要知道阀的功能才能知道系统的控制方法,或者传液压原理图上来,你的描述太含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