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13):
我厂某生产线有多台风机2.2KW,全天开,不生产时不能停但不需要全速开,于是试着加变频控制,电柜空间有限,使用一台大变频拖3台风机,开始时用三菱F700的7.5KW的变频拖3台,可调,50HZ时和工频一样;想省钱和支持国货,再用一台汇川MD280的11GB/15PB的变频器带这3台风机,但风量怎么也达不到工频和用三菱时的风量,一直调到80HZ了,风量还上不去,而且机械震动很大。
PS:用三菱时的震动也比工频时大一点,2、30HZ时也是,不过不严重,可接受。
请教各位,为什么有上面的现象呢?汇川的真的比三菱差这么多?电机参数里设置6.6KW,电流12A

网友A:
三台风机并一块?你们还真敢搞。我是没这么想过。你还不如换个降压变压器呢
小赵

网友B:
看输出电流!你参数没调好!载波频率调整试试。

网友C:
你的电机能支持80HZ厉害 厉害 ,你这不是在调试,你是在玩命!!搞工控的不是想怎么搞就怎么搞,随便搞可不行,要理论联系实际,不懂就不要动手,一托3 ,你先拆除2个试试+
一对一,当然行,不能一拖多就没意义。三菱的怎么就行呢?普通电机上100HZ都行

网友D:
不要太省钱了

网友E:
看看载波频率—一般都是2khz

网友F:
应该是参数设置问题,一般情况下出厂2.2kw变频器载波频率是6 kHz,而5.5kw以上是3kHz,再大了就设置2kHz,所以改下载波试试。要改频率到80赫兹,也要改一下中间频率,以及电压等参数一起改才行。说的粗浅,见笑了。
这个方法有空要研究一下,现在换回了三菱的在生产,停工时要换上汇川的试试。

QQ:1792595232

网友G:
国产普通三相异步电动机的频率是50hz,...............

楼主:
一拖一当然没问题,问题是三菱的也是简单设置一下,也没调载波什么的高级参数,一点问题也没有,汇川的容量大点了,风量还不够。
上有有朋友说80HZ是玩命?我以前场的一台收线机也是用汇川的MD320,最高100HZ正常生产都90多,工作多年都没问题。普通国产电机,非变频专用型。有人说不能多台风机并在一起?我们试验后还打算5台、8台并在一起呢,一共20 几台。

网友H:
打电话给汇川技术支持

网友I:
我也学习一下

网友J:
学习了,不错的见意。

网友K:
我们陶瓷厂一直是一个变频器拖10多个电机。

网友L(2013-03-13):
维修不方便啊。如果是关键设备不建议这样做,坏一个而动全身

网友M:
接触过一拖二的 一拖三 在这学习了

网友N:
不知道是不是三台电机完全一样,电机在性能上有差异可能带起来会有问题,你说的震动是不是机械共振啊,在几个频率会有,要调参数屏蔽的,再有就是国内很多家变频器好像厂家不建议一带多吧,我实际操作也是用三菱的变频器带多台电机十几台都可以的,国产是不是技术上还是差点

网友O:
我以前用过一台安川的变频器带20多台0.75KW的传动电机,是可以用的。

网友P:
风机并不是频率越大风量越大,离心风机通常是按照50HZ的频率设计的,有一点提升的空间。由于叶片倾斜的角度,超过最大设计转速风量不但不增加,反而会减小。还有叶轮和轴承的震动这些问题随之而来。一般风机由50HZ增加到60HZ没什么问题,超过60HZ就没什么提升的空间了。

网友Q:
其实就是变频器有问题,

网友R:
学习了'感谢各位大师。

网友S:
變頻氣跟電機的特性不匹配,使用三菱變頻器的時候您有做自動調諧嗎?匯川時您有做嗎?有把電機的相關參數設定進變頻器嗎?變頻器一拖幾台電機都可以啦!只要您相關單一電機保護做好來沒事!進口三菱跟國產匯川的其實只要程序設定得宜都是可以用的!匯川的設定肯定不合適聽您說因該是匯川變頻器提前讓電機失速啦!所以只有電流升高風量沒改變

网友T:
这种情况我们也试过,有一台变频器一拖N。
我把我们之前的经验讲出来给你听听,看能不能对你有什么帮助。
1.在一拖n的情况下,尽量不使用矢量控制和转矩控制,建议用控制精度较低的V/F模式或者标量模式大幅度减少故障概率。
2.因为之前本身是风机,那么应该不会变频电机了。固建议频率不要超过50HZ太多,否则对一般电机有很大伤害。到80HZ产生机械振动是正常现象。。。试想用一台奇瑞QQ拖着一卡车的水泥,你说QQ能不抖么。
3.调试前,看看试一试能不能进行自整定~~
汇川个人觉得国产里面已经很不错了。

网友U(2013-04-12):
一拖二常有,一拖三应该也可以,不过楼主说调到80HZ就没见了,电机和轴承受的了吗?我厂最高调60!
与时俱进

网友V(2013-05-30):
风机类变频只能一拖一

网友W(2013-07-30):
我没见过三台的,应该要加其它辅助来控制

网友X:
学到了一些

网友Y:
应该是参数设置问题,咨询一下厂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