梯形图中线圈和触点同名问题

楼主(2012-11-13):
梯形图线圈和触点同名,两者之间什么关系,是否任一置位另一个就也会被置位有效?详细见下面程序,帮忙解释一下,新手,问题比较弱智,多谢!

楼主:
线圈M0.1上电会置位触点M0.1? 反之是否触点M0.1为1时也会置位线圈M0.1?

网友A:
是线圈影响触点。
有了线圈这个【因】才有触点的【果】。

楼主:
多谢,反过来触点不会影响线圈是吧? 定时器也是一样的,定时器到,同名的触点就置位,反过,同名触点不会影响定时器,我这样理解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