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13):
对于一台变频器拖多台电机的事,我以前看到有人这样做过,工频情况下,电机的功率总和小于变频器的最大输出功率,这样做有什么问题吗?电机是冷却塔上的风机。

网友A:
“电机的功率总和小于变频器的最大输出功率,这样做有什么问题吗?”
经过我的实际实验和连续8小时的运行检验,应用一台变频器托动多台电动机的操作,只要保证您所说的“电机的功率总和小于变频器的最大输出功率”是没有什么大的问题的。需要注意的是:
1、被拖动的这些台电动机其运行状态是相同的。
2、保险起见,最好预留出“变频器最大输出功率×25%=保全功率”,作为这些台电动机“同时启动”和“意外过载”的保全措施。
以上纯属我个人所见,仅供参考。

网友B:
实践出真知,理论加实践,就是真理。

网友C:
好像对接线的距离还有要求

网友D:
陶瓷厂以前都是这样用的,是可以的,建议每台电机再加装热继电器就比较保险

QQ:84818626

网友E:
冷却塔风机运行用变频器一拖多台没有什么意义

如果从电机降压平稳启动的角度考虑使用,但相对于其他启动方式造价太高,而且一旦变频器有故障将影响所有风机运行,这样就需要考虑一用一备增加成本,考虑用星角启动经济实用。

如果从节能考虑:选择的变频器和风机的容量加大,成本增加

如果需要状态控制角度上考虑,必须使用变频器,但冷却塔风机工作要求并不是很高

我个人认为冷却塔风机用变频运行没有实际意义,变频器的V/F控制和矢量自动离线调谐控制以及PID控制应用于精度要求比较高的场合

个人见解,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