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电机没抱锁,Z轴断电自动下落,求指点

楼主(2012-11-13):
三菱伺服电机没抱锁,Z轴断电自动下落,求指点
三菱编码控制器,带伺服电机,断电后,伺服电机所带Z轴自动下滑。无抱锁,无制动。
以前这样是不掉的。最近才掉。
请问什么原因!

网友A:
工控威望:-5(guochunyi) 灌水!

网友B:
没带输刹车的,,机构会受重力作用慢慢下落,,要选用带刹车的伺服电机,,

网友C:
外加失电制动器
生活-焉知水生火热

网友D:
选带刹车的伺服呀

网友E:
选断电抱闸的电机

网友F:
选专用的断电刹车伺服电机
Andy

网友G:
水平运动的可不带刹车,垂直运动的须要选带刹车的!个人看点~~
工控初学者

网友H:
选停车抱闸的电机

网友I:
这个是正常的!换带B的电机!或者外加制动器,也平衡块也可以有效果!

网友J:
如果可以考虑加减速机

网友K:
垂直位置的机械装置加平衡块和减速机,必要的时候伺服电机需加刹车

网友L:
同意楼上的说法,负载反向加装平衡装置。
伺服电机必须配备刹车装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