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
关于复位后保存数据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2-11-13):
各位大侠,问个梯形图的问题:计数器的数字复位后,在触摸屏上的画面上可以查到复位时的参数,并且还可以显示出复位时的时间,谢谢各位,向你们致敬!

网友A:
类似日志功能

楼主:
感谢1楼的关注:画面上可以保存5组数据,当最近的数据产生时会覆盖以前的数据,相当于历史报警画面,不同点在于这个记录的是数字信息

网友B(2013-02-06):
可以用,采样数据来保存,1分钟采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