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FX2N-1PG定位模块能用在FX3G或FX3U上吗?

楼主(2012-11-13):
FX3G或FX3U有自己的专用定位模块吗?谢谢大家!

网友A:
使用fx2n的就可拉

楼主:
请问一楼的朋友:在FX3U上用FX2N-1PG吗?

网友B:
可以的。。。
不断向前

网友C:
3U可以的

网友D(2013-07-19):
完全可以的

网友E:
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F:
FX3U有高速输出适配器FX3U-2HSY-ADP(差动方式,最多两台四轴),也可以接FX3U-20SSC-H(SSCNETIII限接三菱B口的伺服),但这两个东西都比较贵,不如FX2N系列的定位模块。

网友G:
可以用的!我试过

网友H:
自己下个FX选型软件就行了,模拟下设备选型就知道了
FX2N-1PG定位模块能用在FX3G或FX3U上吗?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