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如何和手轮连接控制

楼主(2012-11-13):
变频器如何才可以用手轮控制呢?

网友A:
不支持的,只有三菱一个专用模块才能支持手轮的,别的没戏,脉冲发生器不是啥都能用的

楼主:
不支持的,只有三菱一个专用模块才能支持手轮的,别的没戏,脉冲发生器不是啥都能用的
这个三菱型号你知道吗?

网友B:
什么手轮呀

楼主:
电子手抡

网友C:
能支持脉冲输入的变频器都可以吧,我的就用编码器做成电子手轮

QQ:848186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