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253定位模块求教

楼主(2012-11-13):
如果在一个S7-200 224CPU 系统中有二个EM253定位模组,他们的地址怎么去识别,怎样通过程式去驱动伺服器?
还是像三菱PLC FX系列一样用 K0. K1. K2......那样去识别?
且伺服当前值怎么样去读写?

网友A:
用定位模块向导设置,应该好编

楼主:
我看了下说明书,有些地方确实比三菱的编的简单。
但是还有一个地方不明白,就是用EM253 模块控制伺服马达时,马达的当前数据怎么读出来,有知道的朋友请帮忙指点。

网友B:
pos-0是第一个模块
POS-1是第二个模块

网友B:
马达的当前值是C—PSO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