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杆式空压机改成PLC 变频控制怎么改

楼主(2012-11-13):
我的空压机是螺杆式的 ,启动电路是星三角启动,由于我的空压机选型过大 经常加压不到10分钟压力就满足了0.8Mpas 后就开始卸载由于卸载是在做无用功,现在我想把它改成 PLC+变频频器控制 ,请问要用到那些东西? 要什么模块 什么PLC 及变频器?

网友A:
空压机里面本身就有PLC或者单片机控制,您的机器里面有流量控制么》?尝试调节一下。或者求助厂家

网友B:
1楼说得对,设备本身应该有这样的功能。如果要改的话,需要压力传感器,模拟量模块,变频器,PLC,再根据你的现场用气量变化调节,编程。

网友C:
变频器支持PID功能,直接通过压力传感器来接到变频器就好了。

网友D:
两台做主从控制,如何切换,另外还空压机温度信号怎么采集(是标准电信号吗)

网友E:
成本太高了,大功率的变频器要上万的,在加上PLC ,模拟量模块
人工成本,估计要7.8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