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救助

楼主(2012-11-13):
我现在用台达的伺服系统,以前用的台达伺服我都是用限位开关来限制伺服电机的极限位和原限位。限制我用伺服来控制一个圆盘转动一圈,想不用限位,不知道怎么控制
望大家指教一下

网友A:
1用编码器
2 用绝对值编码器的伺服

QQ:84818626

网友B:
你的驱动设置里面有设置极限位置信号的。去掉就行了啊。
Made wish ,5170296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