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编码器控制的技术问题

楼主(2012-11-13):
如何用编码器控制三条子皮带线送料,要求当前一皮带线上流下来的物料经过下一皮带线时,该皮带线不能落:料~如图:1号皮带线的物料流到2线时,2号线不能落料,到三号线,三号线不能落料、类推~
修改:不好意思、没表达清楚、其实大体是只有在主皮带线电机有编码器

网友A:
做一个互锁就可以

QQ:84818626

网友B:
楼上回答没有错。
我的思路是:(以提供的图示为例)
1)首先计算出皮带间的脉冲数。比如1#子皮带到2#子皮带的脉冲范围和1#到3#子皮带的脉冲范围。
2)在子皮带出料口安装传感器(自己看着办,选择什么样的),判断有物体到位,等待下落。
3)以你提供的视图来了解,排序是1# 2# 3#。。。。。。,就是讲当1#子皮带下落物体后,在到达2#子皮带下落口时(由脉冲数范围比较)不允许2#子皮带下落物体,以此类推,可以理解为低值优先于高值。
4)到达一个周期后,清掉该值,重新下一次数值比较。

网友C:
这个简单,一号落料时分别将2号3号锁住,然后用两个计数器分别记编码器脉冲,计数值根据料走过2号3号为准。然后用计数器解锁。同理2号锁3号,做程序时先做3号逻辑、2号逻辑然后是1号的逻辑,这样就可以保证3、2、1号顺序优先执行。如果1、2、3号同时存在大量工件的话程序就要麻烦点互锁同时还要自锁,还要考虑轮换放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