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R-J2S-A伺服器的一种通病。

楼主(2012-11-13):
本公司有很多驱动器,它的型号是MR-J2S-A,它有一种通病,就是E9报警,而且每次都是在机器停止关电一段时间之后重新开机发生的。根据它的报警解除方法,就是关电,再开电,故障依旧。它的伺服电源与伺服控制电源没有同步,请同行指点,是内部伺服器哪一个电路环节出了问题。我们的接线方式是伺服电源与伺服控制电源是同时接通的,而且伺服器内部的SON信号也是同时接通的。

网友A:
电源电压问题多

QQ:84818626

网友B:
我经常遇到,用电吹风吹控制器就好了。

网友C:
试没试过 ,控制电源先上电,伺服后上电

网友D:
驱动器报E9是主电路OFF警告,即主电路断电瞬间检测到SON信号仍ON,建议改变一下断电方式,断电时先断电使能信号,在断主电路试试!再有上电时采用楼上的建议!

网友E:
可能是电路老化导致电容冲电缓慢,形成电路上的时序差,建议SON延时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