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元
寄存器内值通过两位七段显示

楼主(2012-11-14):
通过两位七段显示,可以显示寄存器内的值,寄存器内的值变化,显示也随之变化,可显示00-F9(十进制159),F为高位(Y10-Y17),9为低位(Y0-Y7)。

楼主:
改变D0的值就可以了,只要给D0一个值,就可以通过两位七段显示器显示出来。因为只有两位显示器,所以D0的有效值范围:00-F1(00-159,F表示十六进制15)

楼主:
把除法指令中的K10换成K16,就可以显示十六进制00-FF(十进制00-255)。
寄存器内值通过两位七段显示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