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连接PLC,很郁闷这两天

楼主(2012-11-14):
三菱编程软件连接不上PLC,但是电脑的COM端口驱动工作都正常,求解!
两天前连接都可以,触摸屏也可以,昨天开始怎么连接都不行了。,,,,,郁闷中
用了那么久了,设置端口一切都正常,为什么会这样,,

网友A:
換條編程線,試試.

网友B:
吧PLC电源断电,重新上电,重新设置COM端口

网友C:
USB转COM的转换器工作不正常了,当USB端没问题时,用电脑检测是正常的。主要是后端不正常了。我也试过用了两三年一直正常的编程线,跟PLC测试连接成功,但是读写时就出现你那种情况了。后来换一根就正常了。

楼主:
PLC,线也换了,电脑业换了,
我说说大家分析一下;三菱PLC连接触摸屏(GT1030),打开触摸屏编程软件,通讯连接成功。本来我触摸屏与PLC连接正常(因为我点击触摸屏观看机器有相关动作,证明触摸屏连接PLC也没有问题)。这时我打开PLC编程软件,在传输设置那里选择对应端口(和触摸屏一样),通信测试,大概几秒钟就出现最开始那种状况。。。大家帮帮忙啊 ,

网友D:
查看一下波特率设置是否一样、通讯方式、

网友E:
好像跟触摸屏里的设置参数有关,具体我也记不清楚了
去年这时候碰到过,最后原因找到的触摸屏

网友F:
应该是编程线的问题吧。你的连接只是USB转口和电脑的连接

网友G:
我也遇过,换一根usb转232的线就好了

网友H:
PLC 和触摸屏的编程软件不可以同时打开!在通讯的时候。

网友I:
换一根usb转232的线

网友J:
重新安装gx软件和换线

网友K:
換條編程線,試試

网友L:
换个COM口试试,我也遇到过,换个就行了

网友M:
换根数据线试一下,不行重新装一下驱动。

网友N:
打开两个软件好像有干扰 我的触摸屏也是提示你的问题
COM 下载到plc就可以 到触摸屏就不行 从启动从装软件都不行 扯了
现在都没有解决

网友O:
如果是笔记本电脑使用USBtoRS232应该是因为笔记本电脑的USB供电能力不足导致数据线转换芯片工作不稳定。可换质量好的数据线试试,或使用外供电的数据线。

网友P:
PLC通讯口坏了

网友Q: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换一条编程电缆肯定好

楼主:
谢谢,大家了,换一台新电脑,数据线,重新安装端口,现在可以了。

网友R:
透明功能勾选

网友S:
从各位高人处学习了经验。

网友T:
是不是端口没有选对啊,我看你是COM2.

网友U:
学习了。我用一般的USB线连接Q系列的PLC,挺好用的。

网友V:
看一下你USB转出来的串口号是否与PLC编程软件设置的通讯端口一直,再看一下串口的设置,个人觉得最大的可能就是串口号不是默认的COM1而是基它的名字,如:COM2/COM3/COM4等等
www.xueplc.com

网友W:
数据线问题

网友X:
PLC通讯要用COM1端口的。

网友Y:
PLC 通信口给你打坏了

网友Z:
编程线的问题.换条线试试

网友AA:
完美解决方案:用串口监控软件,查看串口(或USB转换口)的通讯数据,分析一下就知道原因了,究竟是线的问题,还是PLC没能响应,还是电脑端口出错

网友AB:
应该是编程线的问题

网友AC:
找了半天没找到WIN7系统32位的USB驱动安装。。求共享一个。。

网友AD:
用USB的转的就很有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

网友AE:
先换棵线试试

网友AF(2012-12-15):
把驱动卸载了,再重新安装好呢?
QQ53210148

网友AG:
估计线的问题!
我是菜鸟。

楼主:
谢谢大家,又重新买一条线,现在可以了。

网友AH:
是usb转串口?

网友AI:
换根线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AJ:
线的问题 转USB 那种线不可靠 我经常出问题 都是因为它
男儿当自强
qw172365283

网友AK:
换一个USB转RS232com线

网友AL:
可能是PLc的编程接口有问题,我也被折磨了好几天后来增加了FX1N-422-BD模块就好了
原先的接口与触屏通信正常,就是不能编程,哪啊是因为通信和编程用的不一样

网友AM:
你的端口是不是设置错了?

网友AN:
其实3菱PLC连三菱的触摸屏的话,只要触摸屏和PLC通讯上了,可以用USB线直接在触摸屏上连PLC。那样更方便,只要一根线就好了,传输速度也快

网友AO:
没有选择透明传输功能

网友AP(2013-01-15):
最好用带串口的笔记本试试

网友AQ(2013-02-18):
先确定线有无问题,如果线没有问题就在管理里面看下 com口,如果不行要重启电脑,或者是拔下USB-232那根线,重新认口也可以!原因还是USB-232那根线差了点!要买工业专用台产的那种!
有付出就会有收获,坚持!!!

网友AR:
经典的案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