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ANUC 31i SV401报警

楼主(2012-11-14):
请高人指点,FANUC 31i 系统同一电源模块后面带着X1/Y1、Z1、A、X2/Y2、Z2七个轴,自动运行过程中突然出现报警: SV401 (X1)伺服 V--就绪信号关闭 SV401 (Y1)伺服 V--就绪信号关闭 SV401 (Z1)伺服 V--就绪信号关闭 SV401 (A)伺服 V--就绪信号关闭。X2、Y2、Z2则无报警。 关电重启后可继续工作,但经常报警,有时工作10分钟便报警一次,有时2个多小时报警一次。
求故障原因及解决方法,谢谢!

网友A:
检查电池

网友B:
详细说说什么电源模块

网友C:
可能是A轴驱动器故障。或者单独连续运行A轴,来确认是否是A轴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