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元
八百里加急 求助 检测枪头有没有焊钉用什么检测开关

楼主(2012-11-14):
兄弟为了学习搞了一个焊接的设备 现在被一个检测给难住了 就是检测枪头内有没有装焊钉 钉子长4MM不锈钢的 枪头大概是洛铜的 钉子安装枪头内只露1MM 我应用光电开关做检测 检测点是哪1MM位置 一旦震动就失灵 拜请各位大侠介绍用什么检测开关好啊 在此多谢了

网友A:
不是很理解你的枪的形状,建议使用光纤做传感器。因为那个光纤光斑比较小容易扑捉你的钉子存在有否。
枪和钉子都是圆柱体的 螺柱焊机
下载积分:+5(健康报)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