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西门子直流驱动6RA70的问题

楼主(2012-11-14):
在环境温度较低时启动,运行一会儿后,急停报警,不知何故?

网友A:
报警代码???

楼主:
没有报警代码,就是急停,复位后可启动

网友B:
是不是把这个造成停机报警的代码隐藏到后台了,查看后台记录看看。如果是外围控制电路造成的停止,顺藤摸瓜查找就行了。

网友C:
可能是模块控制极有问题,之前我也遇到类似的问题,换个模块就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