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A2U(s1)PLC報錯114,請高手指教是什麽原因導致的?

楼主(2012-11-14):
各位好!
我們廠有一台三菱A系列的PLC報錯,CPU是A2U(s1),錯位代碼是114,有電話質詢過三菱技術熱線,他們告訴我是參數設置錯誤,讓我把內存清除后從新寫入新的程式,我是過幾次可還是不行。實在找不出是哪裡的故障了

网友A:
错误原因
累加(求和)检测错误。
解决方法
读出PLC存储器中的设置参数,检查其内容,改正后重新写入存储器。
做工控,做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