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J3系列WIN7设置软件

楼主(2012-11-14):
哪位大侠能 给一个三菱J3设置软件啊。要能支持window7系统的。。现在论坛上 的不支持。。谢谢

网友A:
改用 MR Configurator2 j3 j4均可用在win7 32/64都可用,軟件功能也較強

网友B:
MR Configurator2只见过英文版的以及版本比较低的,有大师有高版本的以及中文版的吗

网友A:
據我知最新 MR Configurator2 1.12N英文 日文是1.16S 簡體或繁體都沒有

网友C:
MR Configurator2 那里下载

网友D(2012-12-26):
Mr configurator 221E C4版可以支持win7的,另外伺服设置软件没有中文的,都是英文或日文的

网友A:
到這邊看看吧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37161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