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对PLC的数据采集用什么软件好啊

楼主(2012-11-14):
电脑对PLC的数据采集用什么软件好啊学起来难吗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网友A:
先挂个合信的以太网模块,用OPC软件读取PLC数据,组态王与OPC连接,组态王插入记录体,再把数据导入数据库,

网友B:
很多种通讯方式了,PROFIBUS MPI 以太网 DDE OPC MODBUS 自由口 等,最主要看你的PLC选型了,还有就是你的组网方式
例如:通过组态王用以太网方式与300通讯:
300上有CP343-1 LEAN,设定好IP地址;
上位机的IP地址与CP343的在同一个网段内,且不能相同;
在组态王里选择以太网连接方式,设定连接的地址时需要输入PLC的IP地址和CPU的槽号,如:192.168.0.100:2
这样就能连上了。

网友C:
我也想知道怎么把PLC里面的数据上传到服务器里面。
Made wish ,5170296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