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西门子PC adpater USB通讯线问题
wimpire

楼主(2012-11-14):
西门子PC adpater USB通讯线只能连接PLC CPU上接口吗?能否在分站DP头上连接网络,如IM151-1的DP头

网友A:
可以,但是前提是分站的DP头有接24V电源
wimpire

楼主:
要如何做到?

网友B:
485通讯每个站都是一个node(节点),在每个节点都可以访问网络上其它节点。DP接头有2种,一种带编程口,一种不带,要使适配器连接,需要带编程口的DP接头;
对于单独地连接到触摸屏,由于触摸屏不能给适配器提供工作电源,只能将触摸屏连接到网络上以后,由PLC端或中继器端提供适配器工作电源。
[fly]忽悠,接着忽悠……[/fly]
wimpire

楼主:
我把PC adpater USB的通讯线插头接在分站DP头上,无法读取,MPI指示灯不亮,是不是DP头网络只有两根线,没有24V电源原因
在CPU的DP头上,可以通讯
是不是只能连接PLC CPU上

网友C:
西门子PC adpater USB工作,需要外部提供24V电源的。
关于西门子PC adpater USB通讯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