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驱动器加伺服电机如何连接脉冲手轮

楼主(2012-11-14):
伺服驱动器加伺服电机如何连接脉冲手轮,没有系统控制,就外接手轮,外接控制开关
本来是用KND的SD300的可是手轮是可以用了外接的开关用不了了,没有寸动 ,点动。只有手轮动。
求高手指点,用什么样的伺服务或变频器或加PLC。具体给个配置单。或建议 谢谢

网友A:
用个小型的KND数控系统

楼主:
用系统当然可以阿 就是不要系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