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菱触摸屏设置密码!

楼主(2012-11-14):
[attachments=96660] 按照
http://www.ymmfa.com/yy/203.php
设置密码不成功,不知原因,麻烦各位帮我看看!密码1234

网友A:
密码等级是一个对应一个的 但高级可以打开低级的 如:你分别设置了1级 2级 3级 4级 那么输入1级密码可以进入一级控制的东西 但不能打开 2级 3级 4级所控制的东西 如果你输入了高级 4级密码 那么你就可以进入4级以下3级 2级 1级控制的东西

楼主:
程序都是正常的,仿真还是不如硬件啊!

网友B:
首先,我感觉你的安全等级软元件不能使用上位机的软元件GD10,应该使用CPU的软元件D0吧?其次你的操作业切换开关的安全等级输入应该设置成与设置密码的等级一样。其次要用另外个数据寄存器Dn,假如Dn等于你的密码就MOV 安全等级数字到D0里。这样不知道符合你的要求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