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14):
各位

本人使用西门子2.2KW西门子M440变频器托1.5KW的电机,在V/F控制方式下,3HZ的频率时,电机的输出扭矩远小于额定输出扭矩。我采用的方法:

1、提高变频器的滑差补偿系数
2、提高变频器的连续提升系数,但系数过高会有过流。
3、采用不带传感器的矢量控制即可提高电机输出扭矩或带编码器的矢量控制即可使电机在低频时达到额定输出扭矩。

采用第1、2种方法对于提升低频时的电机输出扭矩虽有效果,但不太理想,请问各位在V/F控制方式下(这里不考虑矢量控制),还有有啥提高3HZ低频时电机输出扭矩的方法?若1.5KW的电机,配更大功率的变频器,相对于2.2KW变频器,是否可提高低频时电机的输出扭矩?

网友A:
1、3Hz没劲,要看电流。电流值达到饱和了,说明电机的输出转矩达到了极限,就需要加变速箱降低输出转速来解决了,如果需要低频特性好,建议用低频特性好变频器

2、3Hz没劲这跟所选的变频的性能有关系的,选用真正的矢量频器,不会出现此问题的,如果在加上编码器构成闭环控制,那效果就更好了

3、建议改到从3HZ以上开始启动电机。另外,在计算电机输出扭矩时,一定要按电机恒转矩段中的,最高转速值代入公式M=9550*P/n来计算电机的输出扭矩值,否则,会把电机的输出扭矩值算大了。

网友B:
哪会有在这样低频率运行的系统,是哪个大侠的杰作啊
物流设备在定位时基本都要低频运行
jxh668

网友C:
在低频时如果提高电机的输出电压扭矩
输出扭矩就会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