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连续

楼主(2012-11-14):
我是新手今天看到电动与连续这里就想不明白了 挺简单一个电路 怎么用plc编程就成了如上图所画 请师傅们给讲解一下

网友A:
按下X002 再放开会有以下动作
M0得电 吸合
M0常开闭合 M0自锁
当M0常开闭合 Y0也吸合
当按下X0 ,M0失电
M0失电 常开断开 Y0也失电断开 此为自锁
当按下X1 Y0得电吸合 放开X1 Y0失电断开 此为点动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网友B:
这就是PLC控制与继电器控制的区别所在。搞明白了就算是PLC入门了。

网友C:
呵呵,好耐心啊。支持
Made wish ,517029687

网友D:
这个只是一个简单的逻辑分析,你只要把这段程序放在一个扫描周期内看一下结果,再来一个扫描周期看变化。基本上就能理解了。比如X2这个连动开关,在一个扫描周期内,你只要按下X2,我们估且说其它开关都没按,那么状态是 X2=1. 第一个M0=0,X1 = 0,第二个M0 = 1,所以Y0 =1.第二个扫描周期到,第一个M0也会变成1,这样M0的线圈就一直有电,然后Y0就会一直有电。其实这个电路有点不合适,只要连动了就不能直接换到点动状态,必须关掉连动才。我觉得完全可以把X1的常闭与M0线圈串一个,这样只要连动的时候想点动,直接按下点动按钮,系统直接转换状态。分析程序我觉得时序还是比较重要的。你可以参考我以前在论坛上发表过的一个文章,浊见,只供你参考一下,希望对你有帮助,当然也是我的个人看法,说不定也会误了你,呵呵 。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77913.html

网友E:
这个电路只是加了一个中间变量M0,你可以直接用Y0的,这样会容易理解。plc编程就是这样,习惯了就好了。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的指点 我会继续努力的

网友F:
说明手册里介绍的很详细

网友G:
X1为点动 X2为连续动作 X0为停止
每天一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