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14):
我的项目是用S7 300 315-2dp的cpu;模拟量处理用的是1kf02,模拟量输入为2线制变送器;模拟量处理过程中,变送器输出的为(4-20MA)信号,为什么PLC程序监视时,信号不正确;接线没有问题。我用信号发生器直接给PLC信号,PLC程序监视时正确。我测量了变送器出来的信号也有,有5MA。但是接到AI上时,PLC程序监视时是不正确的。FC105的RET——VAL为00008,说明信号处理发生错误。我想知道为什么;信号发生器给信号PLC能正确处理,说明程序没有问题。接线也没有问题。变送器过来的信号,能用万用表测量出5MA电流,说明变送器用正确的信号输出。补充一下,有的模拟量信号处理有正确的,有的是错误码的。有的正确的过一段时间也会变不正确,也就是不稳定。我所有的模拟量都是二线制变送器,和变频器来的信号。有 变频器来的信号PLC处理正确,有的处理不正确。所有设置和接线都是一样的,为什么有的行,有的不行。

网友A:
信号模块设置都是4-20ma?

网友B:
信号怎么还会变化,是不是有干扰?

网友C:
我也求解QQ1364059070
回收西门子S7-200、300、400屏等相关工控产品

网友D:
0-10电压,4-20mA电流等模拟量信号本身就容易受干扰,电流还好一些。对于这种通讯情况,近的加强屏蔽接地隔离,远的考虑使用电流量电压量转光产品--模拟量(电流/电压)光纤中继器,可完全避免干扰!

易控达科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