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西门子适量控制书本型逆变变频器怎么和电脑做通讯

楼主(2012-11-15):
我是初学者,厂里有一西门子的书本型的矢量控制器备件,我想学习调试但是不能通讯,我用的是USB转COM口的数据线,安装的是 SIMOVIS(USS)的软件。

网友A:
西门子变频器串口格式是RS485,你的U转串是RS232,格式协议不一样,另外直接用电脑和变频器通讯必须用变频器自带的软件才行,通过PLC只能发送指令到控制字,接收从变频器返回的状态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