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 CP1h使用梯形图语言自制piD算法

楼主(2012-11-15):
求高手帮看看这程序有什么问题 我在仿真时遇到的问题是反馈值减小时,输出值跟着减小。
或者大家有什么好的方法
我使用的算法是增量式PID

楼主:
没人研究这个吗?

网友A:
好像是
Made wish ,517029687

网友B(2013-08-05):
我是用S7200 PLC编的,编程所用的公式和你的是一样的,用来控制温度,效果比CPU 的PID指令好,如果你使用的PID回路比较多的话建议你做一个功能块FB,这样你就可以直接调用了 “仿真时遇到的问题是反馈值减小时,输出值跟着减小”,你这个是正反馈了,如果要想负反馈(反作用的话),你可以在计算偏差时用设定值减去反馈值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