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8034失效

楼主(2012-11-15):
M8034做到触摸屏上,不能起作用。请问是为什么,别的品牌的我用过是可以的。

网友A:
应该是PLC地址超出限制范围吧!好像M0-7999才行

楼主:
就是PLC地址限制了,与触摸屏无关。

网友B:
用M0来驱动M8034应该可以

网友C:
同意楼上,加一辅助继电器试试
上班=上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