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元
三菱PLC 程式后没有END 指令程式能不能正常运行知道的大侠们说说

楼主(2012-11-15):
今天小弟读了一个别人的程式 下载时居然提示没有E ND 指令 问是否添加 这是什么意思 设备运转正常!!!

网友A:
要添加的
西门子PLC、ABB变频器、康沃变频器特价销售;非标自动化改造,工业机器人改造
yigongcn.taobao.com

网友B:
不加也能正常运行的,只是扫描时要扫完最大步数后再重头扫,浪费一点时间

网友C:
FEND可以没有,END必须有,否则程序会扫描所有的步

楼主:
那我下载这个程式的时候就没有END 电脑提示问我是否自动添加了一个

网友D:
这个应该不行的

网友E:
应该可以,就是扫面周期长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