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15):
M0的PLS给Y0得电。 可是Y0是如何实现自锁的?
M0 PLS时,与Y0串联的MO常闭触点是什么状态?

网友A:
还不如用ALT指令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不如用ALT指令

其实我也知道有ALT指令, 只是不能理解上图的程序?

网友B:
就是利用扫描是由上往下,从左往右以及需要在扫描完成后更新输入输出映像区这个原理。

以下无需考虑X14,X5以及X16的状态,假设他们都是接通的。
第一周期:
X0按下,此时M0置位一个扫描周期。此时M0=ON,其动合触点为ON,动分触点为OFF。由于M0的上升沿的接通,Y0为ON,但是敬请注意,由于更新映像区需要在扫描程序完成后进行,因此Y0的线圈为ON,其动合触点还为OFF状态。
第二周期:
由于更新了输入输出映像区,因此Y0的触点发生了变化,其动分触点为OFF,其动合触点为ON,因此此时形成了自保。

也就是说,其需要2个周期来完成自保。

Regards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利用扫描是由上往下,从左往右以及需要在扫描完成后更新输入输出映像区这个原理。

以下无需考虑X14,X5以及X16的状态,假设他们都是接通的。
第一周期:
X0按下,此时M0置位一个扫描周期。此时M0=ON,其动合触点为ON,动分触点为OFF。由于M0的上升沿的接通,Y0为ON,但是敬请注意,由于更新映像区需要在扫描程序完成后进行,因此Y0的线圈为ON,其动合触点还为OFF状态。

先谢了!
关于映像区:我再问一下,第一个扫描周期,在X0按下,M0得电。那么M0的动合触点是不是也要在下一个扫描周期才会ON,是不是所有的线圈指令(T,C,M,Y等)得电后都要先写入映像区,其动合触点都要在线圈得电后的下一个扫描周期才ON,动断触电则相反。

网友B:
更新输入输出映像区已经写的非常明白了,输入输出,输入输出,输入输出!!!!!T定时器,他是输入输出吗?C计数器,他属于输入输出吗?M,内部存储器,他属于输出输出吗?

网友C:
火气很大哦! 我试验了 都用M来实现以上梯形图也是可以实现的 ?请问如何解释呢?

网友D:
楼主可以在比较大的程序中在试验一下,就知道效果了

网友E:
学习了。还不如1楼所言

网友C:
按下X0 按钮 M0 =ON 一个扫描周期,第一个扫描周期 M0 的长开触点闭合 常闭触点打开 此时能流经过M0 的常开触点流经Y1的常闭触点使Y1得电,此时Y1线圈为ON 其一下的触点相应动作,(Y1的,常闭触点闭合,此时M0的常闭触点打开不能形成自锁)
第二个扫描周期 M0复位 (此时形成自锁回路) 都是软元件 跟输入输出映像没关系.

网友F:
就是利用扫描是由上往下,从左往右以及需要在扫描完成后更新输入输出映像区这个原理。

以下无需考虑X14,X5以及X16的状态,假设他们都是接通的。
第一周期:
X0按下,此时M0置位一个扫描周期。此时M0=ON,其动合触点为ON,动分触点为OFF。由于M0的上升沿的接通,Y0为ON,但是敬请注意,由于更新映像区需要在扫描程序完成后进行,因此Y0的线圈为ON,其动合触点还为OFF状态。
第二周期:
由于更新了输入输出映像区,因此Y0的触点发生了变化,其动分触点为OFF,其动合触点为ON,因此此时形成了自保。

也就是说,其需要2个周期来完成自保。

楼主:
引用 网友B:
更新输入输出映像区已经写的非常明白了,输入输出,输入输出,输入输出!!!!!T定时器,他是输入输出吗?C计数器,他属于输入输出吗?M,内部存储器,他属于输出输出吗?

我在烦你一下, 就是将Y0改为M,也能实现自锁,你能再解释一下吗?

网友G:
时间周期的问题。我看需要三个时间周期才能完成自保

网友H:
接通一个周期后就关闭

网友C:
你吧Y1 改成M10 仿真下 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I:
用上下微分接點就OK

网友J:
真正尝试alt指令不如这个指令  灵敏度试试就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