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PLC cpm2c 连不上了!!!!!!!!!!!!!!求救啊!!!!!!!!!!

楼主(2012-11-15):
程序里写了条1S就往RS232C发送的命令TxD,传上去后通讯灯就一秒的闪烁.由于下载程序也要通过串口,可是在连就连不上了,这可怎么办啊??????????改程序改不了了?????????????!!!!!!!!!!!!!

网友A:
一个端口只能用一个协议

网友B:
只要将K1拨到ON位置,就可以使串口回默认设置,如果使用CPM2C和其他设备通讯,最好启用第个个串口,如果自己动手能力强,只要加一片MAX485,就能以485通讯方式使用第2个串口而不需要其他任何元件,如果动手能力差,那就只能购买CPM2C-CIF01或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