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PLC浮点运算的问题

楼主(2012-11-15):
在浮点数四则运算指令中常数K,H 可以作为原址写入程序,程序自动会转化成二进制浮点数进行处理。
可是如果常数是3.14就不能写入,难道这里K,H指的常数指的就是是整数吗?
浮点运算中的小数,常数,整数都跟数学上代表的意思不同吗?

网友A:
YES,K代表有符号整数,H代表无符号整数。
如果要输入浮点数常数,请使用FX3U或以上机型,FX3U或以上机型支持E,也就是浮点数,E3.14.
Regards

网友B:
2N1N1S的话可以这样做下处理,比如写入3.14,则可将314DEDIV100
承接:
设备改造维修15161680303

楼主:
哦 谢谢知道了